450 PRO的大桨夹,能不能用在Sport上?

楼主(2010-05-26):
我手上有V2、Sport。没PRO。。

研究了下,PRO的中联与SPORT通用。。PRO的横轴与SPORT通用。。

那么,大桨夹应该也通用吧?

但好像飞越说不可以。。

见图:

茫然了。。请教。。

网友A:
不通用,PRO中联T头上面的宽度是27mm,SP是29MM。SP大桨夹轴承是4*2.5*7+4*8*3+F3-8推力轴承,而PRO是4*8*3+4*8*3+F3-8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PRO中联T头上面的宽度是27mm,SP是29MM。SP大桨夹轴承是4*2.5*7+4*8*3+F3-8推力轴承,而PRO是4*8*3+4*8*3+F3-8推力轴承。

谢谢这么清早起来就回复。。
1、“T头上面的宽度是27mm”,是指哪个位置的宽?是中联横轴方向的长吗?
如果是长比SP短了2MM,那么在改用3MM横轴时,正好上紧点横轴自锁螺母。。
2、在轴承问题上,轴径是相同的。。而且我备有PRO改3MM轴承组。。实在愚钝,看不出问题所在。。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改这个有什么用?

PRO的旋翼头的混控比例与之前的450完全不同,只改中联和大桨夹只能使旋翼直径有所变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机的灵活性,真是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的旋翼头的混控比例与之前的450完全不同,只改中联和大桨夹只能使旋翼直径有所变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机的灵活性,真是折腾啊......

嗯呐。。折腾。。

主要是我的V2与SPORT桨夹炸变形几次,而PRO的结构明显比较结实罢了。。

还有个原因,PRO的长球头,貌似比SPORT与V2的螺纹要长些,更稳固些。。。其实我更希望上500的M3.。。。这样才不容易断。。。嘿嘿。。

被断牙搞了几次。。人都疯了。

网友C:
都通用啊  我两个都有   配件都随便用  现在都混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通用啊  我两个都有   配件都随便用  现在都混装了

非常感谢!我去淘来试试。。如果上当,再与你探讨下馄饨面与板刀面的问题。。。哈。。

网友:
只要 你学会动手 都是通用的

网友:
中联插横轴的那一段PRO的比SP的要短1MM(单边),而PRO和SP的横轴是一样长的,SP的轴承总长比PRO的只短0.5mm(单边)这就意味着如果PRO中联配SP大桨夹的话在将横轴螺帽紧固到标准位的时候是固定不住大桨夹的(螺帽和轴承之间有0.5MM左右间隙)。SP中联配PRO大桨夹则横轴螺帽要少拧进0.5MM。
就个人来看,PRO中联配SP大桨夹只要加入0.5MM的垫圈就没问题(不要把自紧螺帽拧的太紧那会严重损失自紧螺帽的寿命的)。SP中联配PRO大桨夹则螺帽可能要少拧进0.5MM的丝,会有安全上的隐患。

网友:
LS说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除了轴承有差别外,基本通用,如果是内丝横轴,互换时就是多个少个金属横轴垫圈的问题。
我把PRO的大桨夹换到了SPORT上,又把SPORT的换到了PRO上,都挺完美(外丝),直接换的。
现在是PRO的机身用的SPORT的旋翼头,PRO的好是好,就是有些部件太易损了。

网友:
  好东西我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