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烧了,请问达人,这个管子是什么?新图已上传,达人帮忙,多谢

楼主(2010-05-26):
HL三通控,接反了,听到轻微爆炸声,拆开后,看到这个三个脚的东东黑了
这个是不是三极管,大家有谁知道是什么型号吗?上面标着Q2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楚, 应该是一个稳压块IC, 也是3个脚, 一端输入, 一端输出, 一端接地. 短路或接反什么元器件电流大,很容易烧坏这个. 可以换.

网友:
怎么看着像发射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果然是达人啊。。等等继续上图

网友:
也太模糊了。

网友:
一般是7805稳压块IC!

网友:
在高频板上,看上去应该是反射管。

网友:
管子中间带孔的!!应该是发射管!!!
7805没有这样的封装!!!
还是上清晰图片吧!!猜来菜去的!!!

网友:
应该是D882吧

网友:
可能是发射管2314之类

网友:
图太不清楚了,是7805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图已经重新上传了,在下面。。。

网友:
高频发射管,型号2SC2314,1元一只。

网友:
是发射管2314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图已经重新上传了,在下面。。。
看到了,发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