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广大模友

楼主(2010-05-26):
九鹰今后将会更好的为广大模友服务。
如果您有有关九鹰的问题,包括技术、服务等等,都可以在这里给我们留言。
如果您有建议或意见,也可以写在这里。
你们的支持和鞭策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网友(2010-07-28):
搞出个微型室内六通道直升机试试

网友A:
先把260的电池改进吧,明显是质量问题,普遍都大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260的电池改进吧,明显是质量问题,普遍都大肚子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260的电池改进吧,明显是质量问题,普遍都大肚子

对!先把价格降下来质量提上去!

网友B:
电池发胀的原因是过放电

九鹰自己不生产电池
九鹰选用的电池是正宗的品牌电池
九鹰直升机的剩余马力比较多,可以在电池电压很低时还可以飞行,这样稍不注意就可能发生过放电。
所以,当悬停的油门越来越大,就应该降落,不能再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九鹰自己不生产电池
九鹰选用的电池是正宗的品牌电池
九鹰直升机的剩余马力比较多,可以在电池电压很低时还可以飞行,这样稍不注意就可能发生过放电。
所以,当悬停的油门越来越大,就应该降落,不能再飞了。

原电飞行时间并不比其它电飞时间长!

网友:
几个提议:

1) 260A无刷化改造。
2) 脚架底部增加横拉杆,损耗可降低10倍以上。
3) 十字盘中心加球形偏心轴轴承,极大提高操控精度。
4) 平衡杆缩短,杜绝自己抽打自己的自虐行为。
5) 平衡杆改用稍硬的材质。我的260A经常平衡杆与旋翼搅在一起,在半空中直接变成自由落体。
6) 电池向主流靠拢,即与blade MSR 和 Kyosho mini 兼容型。
7) 主旋翼改为甩开形式,便于携带且使主轴上端横杆不那么易损。

这些是一举超越 MSR 的机会,难道九鹰就不动心??

若有以上改进我愿意多花200元购买。

网友:
你好,总体来说260是微型机的巨大里程碑。从来没有一款机能飞的如此稳,在国内很火爆,犹如外国的msr一样
我也有几点提议,如果九鹰小伙计版主能在九鹰内部说得上话,那我们模友的声音就能传达了。
1。提高质量控制体系, 我的主板练落水之后都没有问题,可是有些人的主板舵机,烧毁问题屡见不鲜
2。 加长尾杆,原本设计者为何设计的如此头重? 合适的重心位置很重要。还有尾巴的高度也很重要。如果做到主轴过重心,尾巴推力线过重心,相信260的自转和航线性能都能提高。而加长了尾杆之后,尾电机损耗也能减小(采用一般的6mm电机,省电许多,整体重量能减少大概0.5克,也能提高飞行时间)
3。 重新设计机壳,我参照外国网上给4g6,4g3设计的机壳,稍稍改了下给260用,发现其性能提高不少,悬停油门减少,阻力减少,直线飞行更稳定。
4。 充电问题,原装没有充电器,却把充电器结合在遥控器里,分开造就那么难? 用遥控充电那是真折磨人
5。 还有一个建议,希望九鹰能出多种旋翼头,比如msr头(45度翼锤) 或者4#3B的头(90度副翼头)
还有45度bell头。 这样玩家可以根据自己水平来选择合适的头,也能提高飞行技术。(比如50元一套旋翼头)毕竟260飞久了就觉得有些呆板,在极限动作的时候,重锤系列远不如希拉头灵活。
6。 260的机身材料非常好,非常韧,我也不知道各位兄弟是怎么炸的,反正我是根本炸不坏它。。。
希望我的声音能被听见吧,打字很累的,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家当然希望国产电直越来越好。呵呵,那么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