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跑船一般用什么牌子的枪控

楼主(2010-05-26):
价格不要太贵的,推荐一个

网友:
   我觉得Futaba还可以,但是,我只用在电船方面.....(大概350. 00 左右)

网友:
想玩得专业的就上2000元的3PK。3PM吧,要不300元的2。4G国控,最好可能是AK47

网友:
我见过用AM的枪控,玩汽油船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哈哈我用185元的 ,也不错 很稳定  用了很长时间了,有一次控掉到水里了,还没失灵,回家后出毛病了不能转向了,拆开搽干净,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
看个人情况而定吧,一步到位的话也有较多选择,3PK用的朋友应该比较多,比较好配副厂接收机。

我个人用的是EX  10

网友:
我用的全是这个安全稳定便宜

网友:
我用的也就是160多的那种。

网友:
用9X2的飘过……

网友:
我也是用9x2的。路过

网友:
救援船用12Z

网友:
从遥控距离来说,最好不要用比较新款的枪控,因为遥控距离不够。用老的枪控+国产2.4G套件是不错的组合。

网友:
极同意老贾说法

网友:
Futaba功率大些

网友:
不用槍控,路過

网友:
以前用3PKS現在用10c..路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Futaba 4PK一票.........

网友C:
不是说2.4G不适合用在船上的吗??

网友D:
我还是继续我的西安孵化,用到现在最稳定,才200出头点

网友B:
比较难选择,不想投入太多了
想用一个性能好点的便宜控,我知道比较矛盾

网友E:
用3PJS F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