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直轴传动的4G6DIY扭力限制滑动装置,其它直轴类型的大直升机也可以参考改装

楼主(2010-05-26):
由于4G6是尾直轴传动,而我以前玩过遥控模型车,深知发生撞击时会对直轴传动系统造成的伤害很大,如果使用了暴力的电机和动力电池,而传动齿轮使用的材料不过关,或者齿轮间隙调节不当,就会扫传动齿轮;如果使用了金属齿轮,就会断碳纤直轴;如果使用了金属传动轴,撞击产生的力量会向次级传动机构扩散,反正那里薄弱,就损坏那里。皮带传动系统其实也可以自己想办法增加扭力限滑装置,防止暴力操控时发生断皮带的情况。
基于以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我就适当改动了一下4G6的尾桨传动机构,增加了一个简易的滑动装置,目的是防止尾桨被卡住不能转动时,这个装置会打滑,避免由于主电机还在惯性转动而对直轴系统造成的伤害。
华科尔4G6非常小巧,所以使用的工具很简单,大部分模友的家里都应该有。

开始改装(玩大直升机的网友可以跳过不看这一段改造过程)
1、先把4G6的尾T轴,用金刚锉粗磨,接着用普通的什锦锉来修改,记得还要使用游标卡尺来测量修改后的T轴凹位,要和原来最左边的凹位一样,搞好的T轴如下图
T轴安装回去的图片

2、用尾T轴当1.5MM的钻头,把下图左边的原来T轴伞齿中央孔洞磨成1.5MM的圆形(当然也可以直接使用1.5MM的钻头来扩孔,只是本人比较懒,所以就把尾T轴当钻头使用)。然后再另外找一个新的尾T轴伞齿,把伞齿周边的齿全部切除,反正要使它转动时不要和前边的传动直轴尾部伞齿接触就行了。如下图右边的伞齿一样,记得这个伞齿中央的孔洞不用改装(切记!!!)。

当上图的两个齿轮安装回修改过的尾T轴后,左边的伞齿要能够沿着T轴做圆周旋转;右边切除了伞齿的齿轮是固定在T轴上面,它才是真正带动修改后T轴转动的齿轮。
3、为了增加上图两个齿轮之间的阻尼,找了一个O型橡胶圈,如下图,把它一分为二。主要是4G6比较小,如果使用两个O型胶圈就会把尾T轴的齿轮间距位置占去大部分空间,改装会变得麻烦。
4、拆了一个一次性打火机的弹簧,把它剪短,最好在弹簧剪断后的位置上用火烤一下,看见烧红后把它压平,然后用水冷却它,最后用锉刀修一下两边的毛边。

5、再找两个合适的金属垫片,主要是怕弹簧的两边太锋利,会把两边的橡胶圈都割破。

全部插回T轴是这个样子的。

6、最后小心的把它们都安装回4G6上面就完成了。

(由于帖子太长,要另外占用一楼)

楼主:
最后,再解释一下这个改装的尾部扭力限制滑动装置是如何工作。

请看下图(有直轴大直升机的网友可以从这里开始看)

1、
上图左边的伞齿是由直轴伞齿直接带动旋转,但是这个伞齿中间的孔已经改成圆形了,因此处于现在改装的尾T轴系统内,它并不能直接带动T轴旋转,它只能带动中央那组相当于软轴的构件旋转。大直升机的网友可以像我这样改造齿轮。

2、
软轴的摩擦力会带动右边真正和T轴固定的齿轮旋转,尾桨也就会转动了。大直升机的尾T轴上有一个顶着右边滚珠轴承的铝合金固定块,所以不用像我那样手工改造齿轮。

3、
中央那组构件是利用中间这个弹簧的张力,来增加两端橡胶垫片相对于两端齿轮接触表面的摩擦力,就形成了一个软的传动轴了。我在这里使用弹簧,只是由于4G6使用的是1S锂电,动力不大,需要的摩擦力也不用太大,而且在T轴发生横向撞击时,希望能起减震的作用,抵消部分的撞击力。大直升机的动力大,弹簧提供的摩擦力可能不够,可能要像下图一样直接使用合适大小的多个O型橡胶圈,或者一小段橡胶油管来代替。

各位有大直升机的网友看明白了吗?是否觉得改装其实很简单,估计不用1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当尾桨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能转动时,由于主电机还在惯性作用下带动尾直轴转动,如果没地方消耗这个作用力,就会对直轴传动系统最薄弱的构件造成损坏;但是改造了扭力限制滑动装置后,当直轴系统的作用力大于T轴中央软轴的摩擦力时,只会发生T轴左边改造后的伞齿空转,这样就不会损坏传动系统的齿轮了。

不过摩擦力的大小要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来调节,调节时不要接通电池,用一个手抓着电机旁边的从动大齿轮,然后用另外一个手来转动尾T轴,在这样的情况下,尾T轴能有少许的打滑就可以,如果T轴完全不能打滑就失去改造的意义了。

扭力限滑装置的弱点是:当使用的电机和动力电池太暴力时,刚开始启动的瞬间,尾桨可能会出现瞬间的打滑现象。这一点就是使用者必需要留意的问题。

由于我不舍得进行猛烈的撞击试验,所以视频中就用手抓住尾桨夹使它不能转动,通过这个测试来看效果。

我飞直升机是新手,还不会3D动作,现在改造后的4G6进行普通飞行时,锁尾效果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不知道在做剧烈的3D动作时,这个限滑装置是否会有其它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

最后,希望觉得这个帖有用的网友能高抬贵手,帮忙顶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得到此帖,谢谢!

网友:
等下研究研究再看

网友:
相当不错;
一个类似车用舵机保护器的东西?
很实用
就不知可靠性如何

网友:
想法不错 不知实际效果怎么样
尾桨转速很快 就怕碰撞产生一瞬间还来不及离合就扫了伞齿

网友A:
对轴承压力很大, 我是把老轴传杆截断,加了一段碳杆,就自动限扭了,改装后再也没扫过齿

网友B:
嗯,看明白了,用摩擦力带动尾桨,而不是尾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看明白了,用摩擦力带动尾桨,而不是尾轴

尾轴不转的话,尾桨怎么会转?还是要带动尾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轴承压力很大, 我是把老轴传杆截断,加了一段碳杆,就自动限扭了,改装后再也没扫过齿

来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
很有创意阿,赞一个,另外楼主的透明飞机头罩也DIY的吗?也发个制作方法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研究了一下我的CB180,发现lz这个办法用不上,我的T轴太短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给你精华了,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值得大家采纳

网友:
离合器
好想法。

网友:
不错,我的EP200V2改了轴传,特容易扫扇齿,有空我也试着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版主加精!同时也多谢各位兄弟的鼓励!
不知道14楼兄弟的CB180Z尾T轴为什么用不了这种方法,其实4G6的尾T轴空间应该比CB180Z更小,你别看我图片中T轴的空间似乎很大,其实T轴两个改造齿轮之间的软轴长度才4.5毫米,只是图片放大了,你以为那里有很大空间。你可以直接从第二楼看起,参考一下,然后把CB180Z尾T轴左边的伞齿内孔磨圆,接着在改造齿轮和T轴右边的铝合金固定块之间垫上4、5个O型橡胶圈,就能改成一个简易的扭力限滑,只是摩擦力的大小要自己来调节掌握。

其实扭力限制滑动装置在竞赛级别的遥控电动越野車上使用得比较多,因为越野场地是崎岖不平,比平地的阻力大很多,在起步瞬间如果没有扭力限滑的轻微打滑,有可能会造成传动系统和电子设备的损坏,最明显的就是会发生断传动皮带的情况,而且比赛的时候为了快速通过跳台,通常是全速一次性飞越两、三个连续的跳台,在飞越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控制好越野車在空中的飞行姿态,就会发生撞车,撞击力度比直升机摔机的力度大很多,扭力限滑在这个时候也会投入工作,对传动系统和电子设备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这办法确值一试

网友:
顶,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再解释一下这个改装的尾部扭力限制滑动装置是如何工作。
请看下图(有直轴大直升机的网友可以从这里开始看)384584

1、
上图左边的伞齿是由直轴伞齿直接带动旋转,但是这个伞齿中间的孔已经改成圆形了 ...

TF——4你的技术贴太强大了!找了半天,发现几个牛B的技术贴都是你贴的, 赞你一下,哇哈哈哈哈哈哈哈……

技术砖家!

~~~~~~~~~~~~~·····················

网友(2010-06-25):
试了 摩擦力不够 锁不住尾  lz如何解决

网友:
24楼,换硬一些的弹簧试试。

网友:
楼主!好贴!!!
非常好的想法 不过不知道高速的时候会不会打滑,最好紧点咯~~~~

网友:
想法确实很好,先赞一个

实际操作有些难度的,难度在于对摩擦力大小的掌握要非常精准。

摩擦力太大,起不了作用,还是扫齿;摩擦力太小,则在暴力飞行是来不及提供足够的动力。

网友:
有想法 顶起

网友:
好贴!顶啊! 我的4G6已经坏了N个齿轮了, 真是1元一个都玩不起啊! 基本上是轻轻一碰就扫齿的,  胶圈不好找,我想,直接有弹簧顶着哪个伞齿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又看见了。

楼主:
直接用弹簧顶着是不行的,必需要橡胶圈的配合,才能有合适的摩擦力。找不到胶圈就用废了的4G6横轴胶垫圈,或者自己用摩托车、自行车的橡胶内胎来DIY。

网友:
lz是宅机技术砖家!

网友D(2010-08-15):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弹簧顶着是不行的,必需要橡胶圈的配合,才能有合适的摩擦力。找不到胶圈就用废了的4G6横轴胶垫圈,或者自己用摩托车、自行车的橡胶内胎来DIY。

我也改也了,真的不错, 就是胶圈没有找到合适的, 自已剪了一块橡胶代替,但一炸机, 这块橡胶就会烂掉,很不耐用,  你的胶圈是什么规格的? 是外直径5MM,内直径2MM的哪种吗? 因为我在淘宝上看到的最小的就只有这种了

网友:
 很实用,学习了,O(∩_∩)O谢谢,太有创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弹簧顶着是不行的,必需要橡胶圈的配合,才能有合适的摩擦力。找不到胶圈就用废了的4G6横轴胶垫圈,或者自己用 ...
留意我在1楼帖里面的图片,要在弹簧两端和橡胶圈之间分别加一个金属的小垫片,就是为了防止限滑装置在保护滑动的过程中,弹簧头部把橡胶割破。那个O型橡胶圈的外径是4毫米,内径1毫米,线径1.5毫米。

网友:
 thank you 找到了.   弄好了,我也上图给你看看

网友E:
450上可以用不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上可以用不这个吗?

应该也可以

网友(2010-09-25):
已经模仿了 还真难操作 下手的地方太小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0-10-29):
好办法,原理简单,加工也不复杂

网友F:
这个必须随时顶起来让更多人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必须随时顶起来让更多人看到!
多谢这么多帮顶的朋友!我这个室内飞行视频,使用的4G6就是帖子里DIY扭力限滑的那一架。

网友:
顶一下 LZ很厉害啊  就是不好找那么小的0型橡胶圈

网友(2010-12-03):
顶一下  确实不错 马上找材料

网友(2011-01-04):
好帖子 马上动手试试去闹完说结果

网友(2011-03-23):
3d的话打滑损失就很大了啊

网友(2011-05-14):
好帖!顶一下~~~可以省下不少买伞齿的钱和拆装的时间!

网友G(2011-08-15):
这个真的棒!棒极了。
关于阻尼,不知道可有人用过七八年前很流行的那种自动翻盖计算器,电子台历,闹钟一体小机器。液晶屏很大的那种。弹簧里面上的应该是那种阻力很大的油脂。那种阻力油脂我不知道学名,但是有知道的人可以说一下。应该很有效果的。这样的决定的未大家省银子的帖子,要好好感谢呀。。。

网友G:
刚在淘宝搜了阻尼油,阻尼脂
。是找到了但是邮费不划算。可以看看在什么店铺里面可以买到然后去大街小巷找一找。城市这么大应该有卖的。

网友F(2011-10-05):
这贴不能沉!顶起来

网友H:
技术贴吖

网友F(2011-11-08):
最新升级了一次,给T轴上那个伞齿加装了一个小轴承!哇,更加顺畅了!

网友I:
标题
楼上,散齿说的是哪个?
磨掉齿的那个还是中间打孔那个?抑或是两个都加轴承?
增加摩擦力,实验过松香吗?酒精松香溶液。
或者,用沙纸把橡胶圈等接触面大毛。

网友J:
松香不知是否太脆……450上这力度太难拿捏了

网友I:
松香可以增加摩擦力,但是力过大时会打滑
一般丝弦类乐器都使用松香来增加摩擦力,我也只是建议实验一下看效果。

网友K(2012-01-29):
原理很简单,很巧妙实用

网友L:
不知道一次性打火机里的胶圈合适不.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M:
不知道寿命和可靠性如何?

网友N:
值得一试

网友(2012-03-20):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加精!同时也多谢各位兄弟的鼓励!
不知道14楼兄弟的CB180Z尾T轴为什么用不了这种方法,其实4G6的尾T轴空间应该比CB180Z更小,你别看我图片中T轴的空间似乎很大,其实T轴两个改造齿轮之间的软轴长度才4.5毫 ...
很值得查看,并且还给模友拓展了该知识在赛车中的应用

网友:
省钱的方法

网友:
  饮料瓶的头罩也不错

网友(2012-05-16):
原理和汽车的离合器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2012-09-03):
收藏了,离合器的原理

网友:
设计的不错 顶一下

网友(2012-10-14):
顶,不知道450能不能改,后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