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450SPORT/PRO的头罩是否可以用在BEAM E4A上?

楼主(2010-05-26):
BEAM E4A的原装橙色头罩太贵,银色头罩又不美观,想用亚拓系的代替,请问是否可行?

网友A:
我都是吧200的头罩给尚真180戴,V2的头罩给450pro和SJM400pro戴,MSH 500的头罩给SJM360T1戴。我觉得450pro的头罩形状太难看,直接扔掉!

楼主:
V2的头罩给PRO戴太宽松了吧,我觉得PRO的头罩比V2的好看,你的MSH 500买来多久了,感觉怎么样?

网友B:
BEAM E4A 其实跟V2的机架轮廓一样,就是结构不一样,V2是套不上BEAM E4A的

楼主:
V2的头罩是可以用在BEAM E4A上的,我试过,只是有点宽松,而SPORT/PRO的头罩比V2的小一些,所以我想选择这二款的头罩,会紧凑一些,手头没有,所以问一下!

网友A:
v2的比pro的头罩紧。我的v2头戴到pro上需要将头罩固定座锯短3毫米。sports的不清楚

网友A:
哦 对了 我指的是头罩固定胶孔的位置 v2头部确实比pro的要宽,但尾部锁紧;pro的头部较瘦,但尾部却能插进更宽的头罩固定柱。
再有就是v2显得矮长,而pro短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