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折弯?

楼主(2010-05-26):
方孔距折弯线5mm,板厚1.6mm

方孔距折弯线5mm,板厚1.6mm

方孔距折弯线5mm,板厚1.6mm

网友A:
回复 楼主:

1.先用弯折机折好后再开方孔.
2.如对强度和外观要求不高又已经开好了方孔,那就只好在弯角的内侧先割一道约0.4---0.8MM的浅槽,然后再用机器或手工弯折.

楼主:
折弯机搞了不行,减小板子厚度如何?如果要用折弯机,要不要换模,换成什么样的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用弯折机折好后再开方孔.
2.如对强度和外观要求不高又已经开好了方孔,那就只好在弯角的内侧先割一道约0.4---0.8MM的浅槽,然后再用机器或手工弯折.

网友:
先折边在开矩孔!少于8mm上弯板机就不好弯了。定工艺时应该鱼想好。

网友B:
一般槽口与材料厚度是十比一。如果这个先开了孔就只有用小槽口配尖刀先起型,再用大刀成型。

网友:
5mm有折弯机没问题啊,可以的。

网友:
用压板吧方孔5MM的地方压紧咯再弯

网友:
换一块板材重做,先折弯再开窗,没别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槽口与材料厚度是十比一。如果这个先开了孔就只有用小槽口配尖刀先起型,再用大刀成型。

这个说得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得很专业

谢谢这位观众的称赞,起码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楼主:
正规是1比8,正在考虑下模怎么搞?兄弟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
个人认为刀与槽的的角度不应是相对的,因为板材被加工时会有回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专业的来了,我们业余的伸长脖子学习!

网友:
不一定说的对,闲着也是闭着,大家研究下。

楼主:
现在有一种方案是这样的上下模

不知道可行吗?

楼主:
上下模

上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