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天雪地三百六十度 跪求 电脑电源 接B6 图解

楼主(2010-05-26):
买了个电脑电源...回家不会接线...悲剧..

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 改装 电脑电源方法阿  ..

我就在电源后面找了一根黑色的线和一根黄色的线 接到B6上

然后用 B6 冲2组3S   用串接线  连接   一开始充电 电脑电源就停止工作了...好像是过流保护吧...这个怎么办啊  .

冰天雪地三百六十度 跪求 接线方法阿...越详细越好...本人电路很白痴阿    谢谢谢.............

网友:
冰天雪地三百六十度 跪求?楼主在火星?

网友A:
LZ起来,让我想想,恩,我也不知道,LZ请再跪下,我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起来,让我想想,恩,我也不知道,LZ请再跪下,我走了

这个回答,牛

网友:
我知道,但我喜欢看人跪着!

网友:
电脑电源用起来也不方便呀,还是买充电专用的电源吧。
电脑电源好像有根绿色的要一直接地才能工作。

网友:
知道就告诉人家,不知道也别看人家笑话,这里是模友交流的地方,互相学习才是道理。

网友B:
绿.黑色相连电源工作,黑色.黄色输出+12v,黑色是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黑色相连电源工作,黑色.黄色输出+12v,黑色是地。

说的正确   你的电源过流保护有可能是因为5v电源上要接负载才可以  有的电脑电源是这样的  你试一下

网友:
电脑电源绿色与黑色线短路就可以工作,如果保护的话一般是5V输出空载了,要接上负载,可以临时接个软驱或光驱做负载。另外充电电流选择小一些就不容易过载了。最好直接买个12V的笔记本电源用。

网友:
绿色的线接黑色的地线就可以用了。。5V不用接负载都可以。

网友:
只输出12V的话,达不到对应的功率!
因为电脑电压反馈是以12V和5V3.3V同时作为反馈的,其中5V/3.3V的比重大一些,所以12V的电压跌落即使超过一定界限也不会有明显补偿的!

网友:
为什么模型界也会有奴性这么强的人?

网友(2010-07-16):
好玩而已,不见得要和啥奴性联系在一起

网友:
夏天了吧!………楼主在北半球?

网友:
买个笔记本电源就可以了,也就几十块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