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台两冲,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请知道的指教。

楼主(2010-05-26):
找到一台两冲发动机,不知是什么型号的,看缸径应该是2.5CC的。拆开缸盖,发现没有缸垫,难道这款机型的不用缸垫的吗?还是之前拆过没装上,模型机的缸垫要用什么材质的(纸/铜/铝)?不知怎么配上,厚度要多少。
     看气缸及排气道,里面非常干净,应该是没有加油启动过的。只有曲轴箱盖上有标明台湾制造。知道这款机型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雷虎,台弯做的。

网友:
上面不是有吗,15级的,空模发动机

网友:
 雷虎早期的发动机,还是横流扫气的时候,太老了,但是还是能用,功率不如现在的大。2.5cc排量。

网友:
雷虎15发动机,80年代中期各初级航模队曾大量使用!
这个发动机不带轴承,横向单气道扫气,化油器没有副油针,和现在的机器比较实在是落后,但在当时可是高档货啊,因为它是真正的RC发动机,在压燃机和银燕、湘江等电热竞速发动机的时代可以说是一枝独秀。这个机器也存在很多毛病:难调整、马力小、寿命短等,在os出现后就基本退出了。

网友:
看着就像 os 的早期版本。

雷虎的东西 质量还行,
以前玩过它 的车车,发动机调好了,基本上 就开到没油。
呵呵,当然 我用的是 cool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