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G4中遥控器显示设置问题

楼主(2010-05-26):
本人日本手,在G4练习中打开
遥控器
动作显示,但是美国手的,现想设置为日本手的,请教如何做?

网友A:
在G4界面点菜单栏的窗口.里面有个选项好象选择1就是日本手,你试试,我忘记是几了
具体操作是(打开模拟器确ren了下) 先点菜单栏右数第2项"窗口"(中文版界面) 然后鼠标指向第2项"小窗口",接着在指向最后1项"遥控器模式"选择Mode 1打勾就OK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在朋友指导下已经解决,原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