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200和YT250的比较

楼主(2010-05-26):
想入个小机玩玩
请教各位大侠
GAUI200和YT250
1、哪一个的使用成本更低?副厂配件更便宜?
2、在用相同电子设备的情况下,哪一个更稳?

网友A:
200副厂配件 不多。。。

网友B:
250SE SUPER COMBO套装

网友C:
我选择200,副厂件淘宝上也有,大致价格在正件的一般吧。小飞机很耐摔。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250没有金鱼尾的话,似乎更加稳定一点儿,毕竟重一些,而且用3S。
但是200做动作更加流畅。

网友E:
我虽然不懂 但在网上找了点图 看看吧
有副翼旋翼组
无副翼旋翼组全重仅有37克
玻纤头罩
匹配的尾舵机FUTABA S3154
全金属为波箱 双推轴承限量版
电子副翼(三轴陀螺)系统
尾皮带传动 熄火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