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让我很头疼啊

楼主(2010-05-26):
前几天买了个LAMA V4喜庆版,我让我朋友代买的,他也不懂飞机,收到货拆开后,装上
电池
(电池滿电) 结果怎么都飞不起来(微调都是中立点位置)他说我会弄,吧接收上面的两个小旋转钮一顿乱调,居然还飞起来了(最大油门能飞50厘米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飞起来还总往左面偏,调控上的微调也不管用啊,,,,高手能详细的回答一下吗,小弟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A:
电池看看有没问题
有没双浆
齿轮间隙
充电器
副翼舵连杆没调好

网友B:
LAMA V4很好飞呀~~~~~~~~~

网友:
LAMA V4…我刚换成单桨的。那个LAMA V4,接收机上的两个旋钮不要调了吧,若是新飞机,出厂的时候早就调好啦,属于RTF版的…
既然你们调过了,就再仔细看看说明书,不要让它偏左啦
另外,提醒下LAMA V4没有失控保护系统,所以一定要先开发射机电源,然后再开接收机电源,发射机油门微调要拨到最下方;拔的时候先拔接收机的。这个一定要记住,不然这个小LAMA失控的样子很恐怖的。还有飞行的时候不要快速打舵,容易让两个桨打到一起,也挺恐怖…还有问题M我QQ837355639…

楼主:
谢谢LS的几位,我在弄弄看啊

网友C:
飞不起来,是转速过低吧。看看是不是齿轮太紧了。

网友D:
我的稍好些,不过就是乱飞。、、

网友E:
我的lama v3 起飞就往后走,飞起来要一直推着杆,微调到头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