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多少兄弟用Futaba R6106HF/HFC这二款接收机?

楼主(2010-05-26):
用在450上距离够么?感觉在450电直上用R617FS等双差分天线,对于布线方面有些伤脑筋,这二款接收机比较方便!

网友A:
我用的6106HFC,用在500级的飞机上都没问题,450更没问题了。

楼主:
兄弟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B:
我各有一个,HFC肯定没问题。

楼主:
您买的这二款价格如何?

网友C:
6106和617我都有,都很稳定,没有问题,6106之前装在450上,617装在50级固定翼油机,只是感觉617装450上有点体积偏大

楼主:
所见略同!

网友D:
为了PRO的苗条机身 用了6106HF 注意 不是HFC 。。。。HF的天线较短 说明书上说用在旋翼直径1米以下的直升机.嗯 目前使用正常。。。。。但是发现个奇怪问题 就是 接收机 被9257干扰

网友E:
保险点还是hfc,为碳纤优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