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200和YT250的比较

楼主(2010-05-26):
想入个小机玩玩
请教各位大侠

GAUI200和YT250
1、哪一个的使用成本更低?副厂配件更便宜?
2、在用相同电子设备的情况下,哪一个更稳?

网友:
肯定是250了

网友:
 副厂件 只有250才有副厂件了 JJ越大越稳 真飞机最稳

网友:
450的配件最便宜~~~~~~~

网友:
200V2也有副厂件..

楼主:
200确实有副厂件··貌似价格也比较便宜··
但是哪一个飞机会更稳呢?

好像论坛里说200的质量不是很好是吗?比250差?

网友:
拥有GAUI的EP200 ,没飞过250,感觉200很不错,用2S的电池。

网友:
250 用3S的电池,配件也不便宜,跟450比的话,不便宜。听说200炸鸡只换横轴螺丝,250炸鸡直接断横轴

楼主:
论坛里很多都说GAUI 200质量不好··是这样吗?
现在质量有没改善呢·?

网友(2010-07-09):
引用 楼主:
论坛里很多都说GAUI 200质量不好··是这样吗?
现在质量有没改善呢·?

没听说过200质量不好
只有他原厂的陀螺听说不太好
200我炸过几次 也就炸弯过横轴螺丝 对了 还有脚架 原来黑色的 偏硬容易炸掉
200是非常耐摔的
不过200比较贼,跟我的215比过~
250用的桨比200多5mm,理论上会稳那么一丁点 至于稳多少。。。那只有飞了才知道
其实当初我也犹豫了很久 最后买200的原因是因为我有YT的450,想换换口味而已
飞下来觉得还是不错的
其实以前已经有很多比较贴了,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建议 200 就不要用副厂件了。。。我买过 除了主轴 都没用在飞机上

网友:
坛子里有帖子专门介绍这两款JJ的比较的。

听说200的精度比较高,而250的用料比较好!

配件的卖家250的比200的多太多了!

要说稳的话,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不过就看调机调得如何了

网友A:
yangx这么快混成六级士官了啊

网友B:
200和250我都有,飞行感觉是差不多的,
不过250的皮带太容易坏,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还有碳纤250好象容易失控,

网友C:
都什么时代了,上泰世25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和250我都有,飞行感觉是差不多的,
不过250的皮带太容易坏,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还有碳纤250好象容易失控,

我的 250se 原装皮带, 现在有 200多起落了, 皮带还没换过。

另外 ,为什么会容易失控, 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什么时代了,上泰世255吧

这道是 255 帅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yangx这么快混成六级士官了啊

呵呵,入魔不久,新鲜感!! 每天挂着,就这么混的~~~

网友:
现在已经混成军校进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