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冲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0-05-26):
小弟有一台三叶61四冲
发动机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四冲发动机磨合是否同两冲发动机磨合一样?谢谢!

网友A:
一样的 还要往发动机透气孔里用注射器注入一些机油润滑

网友B:
发动机的磨合过程基本相同,可以参考以前的技术贴!提醒一下,四冲机是带活塞环的,应该适当增加中低速的磨合时间!

网友C:
基本是一样的。就是要多磨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