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插起火花問題

楼主(2010-05-26):
請問在高電壓插電時有什麼方不起火花

网友:
浸到绝缘油里插

网友:
火花可以有,那个是电调上面的电容的作用。要是没火花,据说是电容挂了,随之电调也快了,因为电调上的电压波动会变大。

网友:
接个电阻预充电

网友:
这就看电压电流多大,用在什么场合了。

网友:
电动模型插电?
在负极多接一根线,串一个5-10欧的电阻,功率稍微大点。
先插正极,再插这个电阻线,再插负极主线,就不会有火化了。

楼主:
大約要多大功率5-10欧的电阻,請問:loveliness:

网友(2010-08-24):
电阻线插好以后要拔除再插负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約要多大功率5-10欧的电阻,請問:loveliness:

随便吧,一般的1/2W电阻应该就够了,反正只是充电一瞬间,电阻还来不及发多少热~

网友A:
没事,没见过插电饭锅、热水器不也有火花,工业上上铡刀火花更大,那功率可比我们这些模型大太多了,谁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没见过插电饭锅、热水器不也有火花,工业上上铡刀火花更大,那功率可比我们这些模型大太多了,谁用坏了?

难道你从没见插座接触不良,开关烧坏的现象?火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