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楼主(2010-05-26):
新进的豹G,感到减震偏软,履带经常卡,跑起来反映迟钝,请教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等待下面的回答。

网友B:
减震软,把前两个和后两个改硬就好,拆开改弹簧
你说的卡什么意思?

网友:
履带孔和驱动轮齿不对位,导至运行不顺.另请教应如何加强减震.

网友B:
加强减震的话,就是把弹簧拆开,改硬,具体说就是改变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