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W-749-1可以加装MD80摄像头吗?(图)

楼主(2010-05-26):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我这款飞机可以加装MD80或别的一些饰品不?并且我这款所带的电池是“电池:9.6V/650 Mah NI-MH”。请问可以改装容量大点的锂电池吗?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
改了无刷跟锂电,在带东西吧

楼主:
请2楼可以说详细点吗?如何改无刷带锂电.谢谢

网友:
改11.1V电池,最大可用到2200毫安!可以装拉烟哈!!这中机高速俯冲拉烟爽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电池是不是要改电机啊?
我的配置是
翼展:900mm(35.4'')

全长:680mm(28.34'')

起飞重量:480g

翼面积:14.5 d㎡

电池:9.6V/650 Mah NI-MH

电机:370马达带变速箱

FM四通道比例遥控设备(内置V型混控器)

遥控距离:300m

材料: EPO
麻烦如果需要装烟和改大容量的电池,需要改那些东西哦?

网友:
丢掉有刷电机和NI-MH电池,买相配的无刷电机和30A电调,在买3S的锂聚合物电池,1700mA/H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可以爽飞了。

网友:
XXD.2212.KV1400.30A电调.8086桨。1500MAH锂电。以上是高手给我的通配。试试很爽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