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毒发,折腾2手X1~~~

楼主(2010-05-26):
在此潜水一年有余。。。中间离开过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被工具的魔力所吸引,真后悔大学没上机械制造专业。。。如今在家做待业青年,挪用最后的生活费买了台2手X1开始入魔~~~

下午干了2小时,肢解了底座,清零了残留的铝废料。(上个卖家没打扫就给我发来了。。。) 我也没啥工具和概念,用WD40喷涂了一下,发觉已经有好几处生锈了,2手机就不要求高啦。。。

菜鸟提问:

底座XY用的是螺丝消会差(之前我都完全没有概念,今天想组装回去的时候大概明白了),请问消会差如何调整才能保证丝杆垂直? 手上有游标卡尺和百分表,(百分表今天才买,没配底座,因为口袋就剩10块钱了。。。)。还有个问题就是XY的丝杆我转的时候不是很滑爽那种,比较涩是需要黄油润滑吗? 因为我买的素2手,不知道全新机情况如何,顺滑程度是不是和那个消会差的螺丝调整有关系呢?

机头部分还没有拆开,接电源后能转我就放心了,哈哈。。。不过塑料齿轮声音还是有点大,特别是最高速的时候。

楼主:
继续上图片。。。话说满手是油,不能边干边拍的实况转播,只能最后打扫阳台后发个阶段图片了。。。

网友:
精神上支持你!小洗花了多少钱呢?

网友A:
论坛有改X1的帖子,麻烦楼主搜下。
你这X1应该不错。。。。

网友B:
楼主,你拆了立柱,精度受影响,我也有一台,基本上当台转用,主要功率小,升级的话要换电机,调速板,大的工作台,加长立柱算下来花的钱,还不如买一台,

网友C:
 ,玩玩就是收获

网友:
LZ多少钱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改X1的帖子,麻烦楼主搜下。
你这X1应该不错。。。。

出手前已经爬了很多文章,但到手才有感性认识!特别是全部拆散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拆了立柱,精度受影响,我也有一台,基本上当台转用,主要功率小,升级的话要换电机,调速板,大的工作台,加长立柱算下来花的钱,还不如买一台,

到手的时候是XY散架的,昨天看着顺手就把立柱也给拆了,精度还真没考虑过,就想着能原样装好就不错了。

不过爬文后看老鸟说给Z加个压力轴承,还没有车床,回头依葫芦画瓢折腾一下,当务之急是给装回去让我想干点小活啊。。。

买X1是因为想加工点模型小零件,不会超过1/10的比例,所以感觉上大小应该够用了,至于说功率小我想慢慢干就是,因为咱现在是闲人有大把时间,呵呵! 看好多人都想改X1成数控,这也是我的长远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玩就是收获

就怕自己又玩物丧志了,现在咱可是待业青年,马上就步入中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pm你了

网友:
兄弟,趁着年轻玩玩吧,要不到老了玩不动了就后悔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啊,说说都挺麻烦的。

固定丝杆的两个零件比如叫1#件和2#件吧。

咱就以X轴为例吧。

首先你要将1#和2#件的固定螺丝拧松然后再稍稍带紧。托板的塞铁尽量调紧。然后转动手轮让托板全行程来回运行两次。可能你会发现托板往里快走到头的时候,手轮的阻力变大,没关系使劲拧。第二次的时候手轮的阻力就没那么大了。

为什么这样呢?原因是初始安装时,这两个零件的轴心,实际上是丝杆两端的轴心,不在一条直线上。使劲拧就将这两个零件的轴心强制调到一条直线上了。所以第二次就轻松了。

然后将2#l零件取下了,再取下托板,(注意不要碰到丝杆),将1#零件固定死。那个零件用的是沉头螺丝并不合理,把它换为平头螺丝加垫圈(沉头的拧死时会使工件产生移动。

装上托板与2#件,依上述方法再走两次。然后固死2#件。调整就算完毕了。

同样,Y轴也要这样调。加上润滑脂,就全程顺滑、阻力适中,没有间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啊,说说都挺麻烦的。

固定丝杆的两个零件比如叫1#件和2#件吧。

咱就以X轴为例吧。

首先你要将1#和2#件的固定螺丝拧松然后再稍稍带紧。托板的塞铁尽量调紧。然后转动手轮让托板全行程来回运行两次。 ...

多谢老鸟指点,有你这么详细的实际操作步骤我踏实多啦!之前看了你那个X1切割的水龙头很震撼啊!也是折腾X1毒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