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的困惑

楼主(2010-05-26):
入手了个GY401,看了很多好评的帖子,以为插上去就能用,可是,没想到道路却是那么曲折。网上有很多人一说到锁尾就说中立点,但是觉得好多人都觉得对 中立点 这个概念不清楚,有些说中立点是舵机的中立点(即非锁尾模式下开机后舵机会自动跳转到的位置),有的说是开机的时候陀螺初始化飞机的状态称为中立点(与舵机无关),结果看了很多帖子,不是每个人说的中立点都一样,理解起来很费解。看了很多帖子还是不怎么明白。不管了,今天总算把401的尾巴调到不漂了。
刚开始装上401的时候,按照401说明书在非锁尾下调整舵机的中立点使得飞机不自旋,这时的尾桨夹角大概是15度,然后来回三次切换感度开关,断电,不动飞机 上电,还好,比HB730漂得小,可是还是漂,从上往下看顺时针飘(在这里鄙视一下说 左飘 和 右飘 的朋友),大概隔三到四秒就要打舵修正尾巴,大概是五秒转20度左右吧。这里说明下,我的尾推顺滑,虚位不大,油门曲线 0 25 50 75 100 螺距 -2 2 5 7.5 10。。。。把我给晕死了,花了大大几百块大洋,买来这么个东西。
很多人都说应该非锁尾下调到不自旋,这样舵机的工作强度会减少,但是这样根本无法锁尾,无法锁尾和减少些尾舵机的寿命,哪个重要?那就只有牺牲下舵机了,于是我把尾桨夹角调到正的0至2度左右,咦,锁尾明显好转。悬停30秒,基本不漂,往一边小飘的话,我是用了非锁尾下的微调来先试着调整,然后断电,锁尾模式下上电,结果做到了30秒钟基本尾巴不动。但是这样做的坏处就是尾波箱的行程变短了,没办法,只能调ENP(我的控6EXHP),尽量调大行程。
虽然能调好,但是总觉得收到这么多好评率的GY401居然需要这样折腾,实在无语,我真想插上去就能刚刚的。。
以上纯属个人的观点,欢迎拍砖,很希望指出错误。

网友A:
什么东西都是需要考调整的吗,

谁也不能保证GY701就不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都是需要考调整的吗,

谁也不能保证GY701就不飘,

嗯,说得好。这位大大能总结一下总共有哪些方面是需要调整的么?小弟不才,我觉得我只能通过改变尾舵机的中立点来达到锁尾,但是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样调整不科学

网友:
调尾舵机连杆长度

网友B:
 ENP是什么

网友C:
看来拿个GY-520给 LZ,他的机还是会飘..........慢慢调试吧,机机也要调试,飘不一定是陀螺的事。(我以前用PG-800+9650,华科尔WK-G010+9650也用过,现在用亚拓RCE-500+辉盛9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P是什么

end point 的意思吧,控里面缩写为ENP,是调整行程的。另外陀螺里也可以调整行程。

网友D:
lz什么控?陀螺装上,感度调整到锁尾模式,直接开始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拿个GY-520给 LZ,他的机还是会飘..........慢慢调试吧,机机也要调试,飘不一定是陀螺的事。(我以前用PG-800+9650,华科尔WK-G010+9650也用过,现在用亚拓RCE-500+辉盛9克 )

你还别说,呵呵,我在调不好401的时候真的想入手一个。。只是觉得没几个地方好调的。1:油门螺距曲线的配合 2:感度 3:尾波箱的顺滑和虚位 4:陀螺的防震 5:开机时不要动尾巴 6:就剩下舵机的中立点了。。。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什么控?陀螺装上,感度调整到锁尾模式,直接开始飞就行了。

我的控是6EXHP 感度60

网友:
油门曲线调高点!增加转速试试!!!

网友:
陀螺装上,感度调整到锁尾模式,直接开始飞就行了。   不用调非锁

网友E:
我买的401,装上去就锁的笔直

只是后来把感度按照说明书调整了下

网友:
关键是调整。。。我的KDS800调整好后,也是锁得钢钢地。。。我相信401调好后,会表现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401,装上去就锁的笔直

只是后来把感度按照说明书调整了下
我也是这样。

网友F(2010-07-09):
是否飘 陀螺仪只占 很小的一部分  lz也没说尾舵机是什么型号的  在就是机械方面是否顺滑 机身震动是否过大 还有中立点 这些都会影响到锁尾 飞机是一个整体 不是一个陀螺仪能决定的
什么是尾舵机中立点:我个人认为 在非锁尾模式下 飞机不飘或小飘就是尾舵机中立点 在调整尾舵机中立点的时候 GY401说明书上面明确写出 不可以调整尾舵机的微调 这点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尾舵机中立点:我个人认为 在非锁尾模式下 飞机不飘或小飘就是尾舵机中立点

这个道理! 尾浆在中立点时是有一定的角度的,在陀螺仪不参与工作时,这时机子悬停应该尾部不动。。。这样正常工作时,尾浆两边就有足够的行程,不会偏到一边去了。。。

网友:
马克!我也用的401。也是出现顺时针飘的情况,自己还没动过陀螺,只是不断调整舵机位置,但效果不大,还是会有点问题,望楼主再说清楚点儿,哈,新手,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先做个记号

网友:
其實樓主用什麼尾servo???

网友G:
401对中立点的要求不高! 设置较为简单! 建议LZ再仔细检查一下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