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架子,先拿陆军试试,为上天做准备

楼主(2010-05-26):
弄了个架子,先拿陆军试试,为上天做准备
手工赶的,孔都打的歪歪扭扭,凑合能用吧

网友:
我也有  还带OSD的坦克

网友:
液晶显示器加个遮光罩吧

网友A:
图传发射天线立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发射天线立起来吧

这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明白,到底发射和接收的天线要保持怎样的角度才最好。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显示装置进行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显示装置进行录像?

现在还没考虑录像,先实现第一人称飞行,哪天想录了就挂个DV上去录一下算了。估计也没人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天线是全向形的,只要不跟接收机天线产生干扰就行

网友:
什么屏?多大的?不错啊!!

网友C:
天线都朝上,陆军跑不远,不用平板,到不了1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都朝上,陆军跑不远,不用平板,到不了150米

不用平板不知道上天能飞多远

网友:
什么屏幕?具体介绍一下吧      你的是什么控啊

小心你的天线,不要一晃碰到后面的金属框,金属框在天线附近的最好拿胶带缠一下。

网友D:
我也这样弄过,只飞过一次,就放弃了,室外使用时必须加个遮光罩,这样用的时候手必须往前伸出几十公分,几十分钟后手很累,而且没有靠胸前操作那么顺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明白,到底发射和接收的天线要保持怎样的角度才最好。

天线的指向是信号最弱的,发射和接受都同样的道理。一般都是垂直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的指向是信号最弱的,发射和接受都同样的道理。一般都是垂直搞的

多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样弄过,只飞过一次,就放弃了,室外使用时必须加个遮光罩,这样用的时候手必须往前伸出几十公分,几十分钟后手很累,而且没有靠胸前操作那么顺手.

下一步就做遮光罩,另外还要做个重心调节挂件,我是二指馋,反正都要挂脖子上,重点儿无所谓:loveliness:

网友:
那个摄像头要贴上个锥形的泡沫应该好些,像波波的形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