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架子,先拿陆军试试,为上天做准备

楼主(2010-05-26):
弄了个架子,先拿陆军试试,为上天做准备
手工赶的,孔都打的歪歪扭扭,凑合能用吧

楼主:
架子来了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ATM盗窃器了

网友:
 三军总司令

网友:
那个无线AV设备用了多少钱啊?

网友A:
楼主这个到了外场恐怕还是要个遮光罩的,那个A_wen 的创意不错,弄个黑色文件夹改造一下很实用的。如果只是陆军倒是问题不大,空军可是一点也疏忽不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到了外场恐怕还是要个遮光罩的,那个A_wen 的创意不错,弄个黑色文件夹改造一下很实用的。如果只是陆军倒是问题不大,空军可是一点也疏忽不得哦

那是,那是,遮光罩肯定是必须的
飞得爽的话,就弄个电视眼镜,如果不爽,就把设备拆下来装车上去,当倒车后视镜用。

网友:
期待空军大作

网友:
AV传输怎么弄的?

网友:
无线AV 多少米

网友:
无线遥控的话能到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