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和油门是不是一个

楼主(2010-05-26):
偶是新手,2801 上
模拟器
,有个问题,升降和油门是不是一个动作控制?

网友A:
升降在直机里是控制前后运动的。在固定翼里,是上升下降的。

网友B:
升降: 控制前后
油门: 控制上下

网友:
直升机里面升降舵控制机头前进或者后退,油门舵控制上升和下降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