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配置,请大家多多指导。

楼主(2010-05-26):
遥控器:天地飞WFT06X-A 2.4GHz
接收机:天地飞自带(WFR06S)×2只
电  池:花牌高性能聚合物航模电池 2200MAH 20C 3S1P 标准版(2块)
电  调:新西达30A无刷电调
电  机:新西达无刷电机A2212 KV1000
舵  机:辉盛9g小型舵机(S版)带摇臂
充电器:花牌航模电池推荐充电器301平衡充+精品1.5A适配器
模拟器:XTR模拟器
螺旋桨:新西达9050桨(2只)
        新西达1060桨(2只)
============
以上是我暂时准备买的,还有些小配件不知道应该买什么样的,比如舵角、合页、碳杆、胶水等等。
是不是我不这些东西都备齐,然后就可以组装固定翼航模了?
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谢谢大家

网友:
什么都列了,唯独差了是什么JJ ,配置要对是什么JJ吧

楼主:
什么都列了,唯独差了是什么JJ ,配置要对是什么JJ吧
===========
747-1 赛斯纳,翼展:940MM          身长:750MM                起飞重量:480克左右
就是这种jj,但我想自己做。

现在最想做一架发动机在中间的,应该叫腰推吧,可我不知道用什么发动机,翼展有90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辉胜舵机建议你换成银燕的。

网友:
如果是LZ自己DIY的话,我看LZ还要些DIY的工具以及很多的小配件。如舵角,摇臂,连杆,纤维胶啊==
建议买个成品机先学习下,更实际些

楼主:
银燕的比较贵了点,反正现在买的都得摔坏,用不长。
将来有点经验再换成银燕吧。

我就在工厂,有工具。
现在就是舵角、摇臂等不知道应该买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