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对72影响很大吗?实测没那么严重啊

楼主(2010-05-26):
今天用500mw的2.4G的视频发射测试对72控接收器的影响,
实测发现,发射天线接近辉胜9g
舵机
,靠拢了都没有抖舵,而且也不影响控对舵机的操作;天线靠近T6A原装接收机,大约5厘米内出现轻微的抖舵和偶尔马达起转,
记得论坛里有人说他用发射器靠近舵机5厘米都会抖...然后推荐我们买金属舵机
汗啊
难道是因为发射和发射的区别很大?

网友A:
72mhz对2.4G图传不会干扰的
舵机不要用辉盛9G 要金属舵机 不然干扰严重
接收机要用二次变频的,然后天线尽量远离图传天线
这样可以使干扰降到最低

楼主:
问题是我实测的对9g舵机没啥影响啊…
等改天拉距后综合汇报下

网友B:
我上周6 4VF 72m 136F 接收机 500MW 2.4G发射。 绝不退其 OSD 飞行700米高 没一点问题。  飞机是油动40级。 速度最高140.

网友C:
LS什么飞机,能飞140很过瘾哦

网友B:
25级 西路包 练习机 高安处购入、OS 46 绝不退其 OSD 显示的速度。

网友D:
楼主说得对,发射和发射的区别很大
有些做工不好的发射,谐波严重,可能会对72mhz或者舵机产生影响,也不一定是金属的就好,这个和舵机的滤波有关,
目前EASY TX 一体化发射机,对72mhz无任何影响,5.8G 对2.4G 无任何影响。谢谢。

网友E:
我用5。8g+72m控配合飞,上天十几秒失控摔机,不知和5.8g有没有关系,原来用2。4g JR DSX9一直飞得很好。72M的接收机是futaba 136f。

网友F:
我也想问个问题,能把显示器,视频收发器和控一体吗?我的控是七十二频的,还有是三样能一起供电吗?

网友G:
从来都是个案,干扰时刻都存在的,看你的干扰情况而定,地面测试一下,各个系统没有明显反应就能用了,当然设备要从有考虑,因为出现干扰的后果是你自己要面对的,损失的都是银子,重复投资更是浪费最大!!!花钱也是一门学问吧!多潜水是个好办法,不要闭门造车啊!!!

网友H:
我现在在用的方案就是1.2G接收和发射加显示器一体化,不过开机会有很微小的视频干扰,至于接收距离是不是也受到影响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