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定了台塞纳斯 麻烦各位看看如何呀 合适新手吗

楼主(2010-05-26):
见下图  谢谢各位给看看  带模拟器

网友:
有刷的不好飞 动力弱
3通的也不大好飞  不灵活 不抗风

网友:
如果是无刷还不错,如果是有刷。。。。那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
MS有刷的,电池是镍氢的,鉴定完毕。
这机只能在无风或小风的天气飞飞,
碰上大风天LZ有可能就提控回家喽!!!

网友:
新人要那么强动力做什么?这么轻的飞机,原配动力很合用。而且不管什么动力,大风天飞上单翼练习机都基本是有去无回。

网友:
建议上大点的

网友:
都定了还能说什么呢,等飞烂了再升级换代就是啦

网友:
楼上的不要吓唬新手,3通也可以飞得很好的,我现在还飞2通电滑呢。风大时要做调整,减小机翼的安装角,或者把重心往前调。不要动不动就是无刷,现在国外还有很多有刷的在飞,新手飞航线练习用有刷就足够了。

网友:
京商的,围观下

网友:
大厂 的产品。

做工应该不错哦。
建议风小的时候飞飞。
以后熟了就自己改个副翼。
更好飞些。

网友:
为了不重复投资所以上面几位才不建议玩有刷。
我也比较倾向无刷,新手怕动力过大速度过快可选小无刷

网友:
好飞,上无刷3S

网友:
小风情况下很好飞的 慢速机 做工很好 新手练习不错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炸

额。。那就是很难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那就是很难飞啊

不,这飞机很好飞。但是无论怎样好飞的飞机,新手都应该先在模拟器上练会基本的反应然后才飞。

网友:
去看看小马过河的故事吧呵呵     不过现在都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这飞机很好飞。但是无论怎样好飞的飞机,新手都应该先在模拟器上练会基本的反应然后才飞。

大概飞多久模拟器上真机啊

网友C:
新手玩这飞机要注意,1、不要飞得高兴把电池过放了(自己玩这飞机试过),2、新到飞机最好将机头罩内用胶布贴一圈,不然一摔机,机头罩就碎了。3、前起落架太脆弱,最好用钢丝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玩这飞机要注意,1、不要飞得高兴把电池过放了(自己玩这飞机试过),2、新到飞机最好将机头罩内用胶布贴一圈,不然一摔机,机头罩就碎了。3、前起落架太脆弱,最好用钢丝自己做一个。

镍电过放一点应该问题不会很大,至于摔嘛,会飞的东西总是要摔的,免不了修修补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玩这飞机要注意,1、不要飞得高兴把电池过放了(自己玩这飞机试过),2、新到飞机最好将机头罩内用胶布贴一圈,不然一摔机,机头罩就碎了。3、前起落架太脆弱,最好用钢丝自己做一个。

自己做啊   现在可能还没这个能力   刚入门。。。 能不能不重新做用什么方法加固呢。。

另外请教你飞过这飞机如何啊。。  电池一般飞多久就该降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