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2 改手问题 改成中 国手

楼主(2010-05-26):
目前是右手油门,想改成中 国手,左右升降,副翼,右手油门,方向。听说能从菜单直接改,请教是进哪个选项里,如何设置~

楼主:
打错一个字

想改成中 国手,左手, 升降 副翼    右手,油门 方向

网友:
开机选项里有,看说明书,模式1日本手,模式2美国手,中 国手,不记得

网友:
转来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7036

控的制式真多.怕搞不清楚.全帖出来.,
帖全了。新手要看的找几个帖那么麻烦!
想换制式的也要看的.我自己算收藏在这里了.
标题那么长可以使所有百度的人都能找到.
================================================
关于ESKY 控的制式.有2种.说明书上说的.
(制式 1) (右手油门)日本手

                  前倾[前飞]                                             上升[油门]
左转[尾翼]                 右转[尾翼]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后倾[后飞]                                             下降[油门]

=================================================
制式 2  (左手油门)美国手

                 上升[油门]                                              前倾[前飞]
左转[尾翼]                 右转[尾翼]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下降[油门]                                              后倾[后飞]

=================================================

下面是标准的4种制式

日本手(mode 1)

                  前倾[前飞]                                             上升[油门]

左转[尾翼]                  右转[尾翼]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后倾[后飞]                                             下降[油门]

=================================================

美国手(mode 2)

                 上升[油门]                                              前倾[前飞]

左转[尾翼]                 右转[尾翼]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下降[油门]                                              后倾[后飞]

=================================================

反美国手(mode 3) 也叫 中 国手

                 前倾[前飞]                                              上升[油门]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左转[尾翼]                 右转[尾翼]

                 后倾[后飞]                                              下降[油门]

=================================================

反日本手(mode 4)

                 上升[油门]                                              前倾[前飞]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左转[尾翼]                 右转[尾翼]

                 下降[油门]                                              后倾[后飞]

=================================================
mode 3 mode 4 是怎么样的 怎么叫的?请帮忙
通过G3.5的教学看出4个模式的区别了.有不对的请指出!!
=================================================
谢谢LX2位 现在是不是正确了 mode 3不是反日本手 mode 4 也不是反美国手
以上一行文字最后一次修改。

网友:
按住enter开机,进系统菜单
STICK MOD 选 1 2 3 4
油门需要换手的再拆控换下压片弹簧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