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改2.4G,地面距离超1.2公里,改2节锂电

楼主(2010-05-26):
最近流行改2.4G的遥控,我也把我的天地飞6A遥控改了,我在淘宝上搜索了一圈,比较价钱后,还是选择了一种套件,好象也没有什么牌子,在沧狼模型只要135一套,而且多加个接收只要60块,实在是实惠...
发射接受都是用CC2500的2.4G芯片,今天改完了,感觉外观很完美,呵呵..
下午在郊区试验了一下遥控距离,郊区视野比较好,但最远的可视距离(因为有较大起伏的上下坡)也只有1.2公里,我是用汽车里程测的距离,在1.2公里处,信号依然很好,要不是起伏的坡,完全应该更远..

一:改装的内部图:
天线座的直径和天地飞的原来孔完全一致。。只是座子稍微长了一点,所以只要把原来的天线座锯掉一节就刚合适了,电池改为2节锂电的,告警电压换成可以调节的(要不2节锂电的总是告警),另外5V的稳压也换成TOP220封装的大管子了,看图

电池电压告警改造细节:

电池使用LAMA的,手机电池多的是,只要2节接可以了,以前电池总是个事情,现在就好多了。
因为没有3PIN的座子,就找了个4PIN的,下图为测试电流时候照的,模块耗电150MA,电压3.3V。

总体效果:(注意红圈的地方,这个地方距短了一节),整体效果很好!

网友:
有那么远吗???真的假的啊???

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到很吃惊。。。呵呵。。以后都是2.4G的天下了,而且这个模块是3.3V的发射电压,这是什么概念呀!10V的72M控,才能超过1公里,而且2.4G的发射电流也很小,还没有测,改天,我测下电流。。。距离是至少1。2公里,因为有下坡的遮挡,一个丘陵的下坡完全遮挡了,在1.2公里处信号依然很好.
以前我实验过TDF9通的2.4G控,不过用的是平板发射天线(大约90度定向吧),距离大约有2.5公里。。。不过平板天线的确很厉害,比一般的这个小增益的全向天线远上一倍多是很正常的。不过TDF2.4的这个发射接收套件要500快,实在不是我等勤俭发烧友的选择

网友:
楼主强人,还请楼主说说怎么个改法,教教兄弟们,我先代表全体模界兄弟向你敬礼~!

网友:
呵呵,同道中人。

这个模块 我去年就开始用了。
今年忽悠了一个 有天九  的模友,
把他 的天九 拿来 改了。
呵呵,那个酷!
改天我也上照片。

网友:
凑个热闹  俺有天九怎么改的

网友:
用飞梦的飘过~~~~~~~~~

网友:
有没有天9发射模块的外壳呀!我想自己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飞梦,好象是给什么遥控上定做的,应该叫做“杂牌”,但性能不错!长时间运行,发热也很小。

网友:
 自己改装就不用去厂家升级了,呵呵!强悍!

网友:
地面这距离有点夸张

网友:
上天后那有可能超过两公里?

网友:
我也用的是飞梦的。
改的双模。

网友:
手机都是用一节电池的,但是现在厂家的2.4g控都用三节锂电。估计以后也要向手机看齐的。

网友:
1.2公里,强悍

网友:
功率肯定超标

网友:
发射在高坡。接收在坡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是平的,视线可见的。

网友:
那真不错。地面距离能这样。非常厉害了

网友(2010-08-12):
好的话 我就买个

网友:
接收好买吗???

网友:
看来目前用过那个套件的可能尚不太多,但沧狼模型的服务态度还不错------在他知道的范围内都能详细给予解答或说明。

网友D:
别得意,如果是单天线的要把接收和控的天线放到一条直线上,这个时候信号是最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得意,如果是单天线的要把接收和控的天线放到一条直线上,这个时候信号是最弱的

网友:
距离那么远 电压只用这么低 电流多少

网友:
这个是DGLILO的模块吧,我也有

网友:
2.4G发射功率肯定超过750MW吧?

功率辐射这么大,还对天线方向性要求高,2.4G我不喜欢,用72M飞飞机挺好的。

网友:
我买了   明天能到  我改完 看看 效果

网友:
 高人,必须要顶

网友:
到手了   有详细改装图纸吗 ?  TDF6A的  给我一份

网友:
6C能用么

网友:
改好了 ,效果不错

网友:
这么远?我的天八2.4G好像才不到500米

网友:
买的 套裁 回来安装上 发现给带的7805几秒 就非常热了,好象电流很大,我就出去买了个5V2A的降压模块  安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
一个字“强”

楼主好厉害!能不能详细点说一下该的过程,最好多配点操作过程的图!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