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驱尾桨?

楼主(2010-05-26):
最近有看到网友说尾桨对整体的效率影响比较大,还有传动的效率损失,因此突发其想,用一个固定翼的直驱马达将马达轴换长,然后加一个小电调来做尾桨直驱的系统,尾桨的调速信号与主桨的调速信号并联,保留原来到尾变距系统。如果可行的话,应该会提高效率,并且减小飞机到噪音、机械传动的磨损及效率损失和振动!因此发贴,希望能抛砖引玉……。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一下,说不定又能为电直玩家开拓一个新的方向。

网友:
又来一个想当然的。。。加多一个电调、一个马达成本会增加,结构复杂了,可靠性降低了,调机的难度也增加了。。。效果未必更好。。。

网友A:
反映速度很低,锁尾不好。

网友:
无刷的效率损失也不一定就比现在的结构低。而且,成本上去了,重量也上去了。可能得不偿失;

网友(2010-07-09):
想法不错 lz可以自己来做给大家展示下

网友:
老外N年前已把FP改成这样了

网友(2011-06-30):
论坛早有人做过了,不过重心向后偏很多把电池前移了2CM

网友:
四通道就是这样,变距的反应比电极快

网友:
看到过有个机机就是双马达的,很骚

网友:
效果未必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映速度很低,锁尾不好。

反映不慢,保留原来的尾变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映不慢,保留原来的尾变距

电池要给二个电机提供电力,效率不是更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