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FVP设备:USB接收器

楼主(2010-05-27):
效果图

FPV USB套装图

USB接收器图

使用方便,并且带有刻录软件,可以直接将模型上面拍摄的FPV刻录到电脑里面,体积小,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一、距离?
二、这样观察被局限于PC了!
三、大米?

网友:
数传的一远可能会造成数据包丢包严重,期待楼主测试!

网友:
不是数传,那个USB接收器就是相当于那个50块的USB采集卡内置了一个2。4G接收电路。估计录像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效果值得怀疑

网友:
有人试一下上个测试贴

网友:
USB口才几百毫安的电流,这么低的供电,加上一体化带发射的摄像头,这东西无障碍撑死200米。。。

楼主:
看来这位大哥对RF设备不是很熟悉呀,RF设备的距离主要是由RF发射器的功率(发射功率越大距离越远)、RF接收器的接收灵敏度(-dbm,也就是-后面的数越大,灵敏度越高),然后是天线的匹配(如增益等),还有就是使用者在使用时的环境(天气、有无障碍物、有无同频干扰等)等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到RF传输的距离。
这只是小弟对RF这块的见解,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这个SKY-TX321发射器是500MW,SKY-DVR730 USB接收器的接收灵敏度是-90dbm,天线都是匹配好的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距离有多远。

网友:
今天早起 吁吁  路过!

网友:
总感觉LZ像是个PZ

楼主:
大哥,你有什么理由说我是个PZ呀,我有P你钱了吗?还是P你人了?我们有认识吗?有接触过吗?做人要厚道!

楼主:
肯定可以的,我说没有用需要你自己用了才知道。

楼主: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FPV的发展趋势.

网友:
发射机有多重?

楼主:
含天线不超过30克

网友:
你倒是给个连接,报个价什么的,关说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