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中联上的顶丝滑丝了,怎么取,求救

楼主(2010-05-27):
求助!!我的飞魔士白金版的450尾桨夹上的尾中联的顶丝滑丝了,取不下了,怎么办

网友A:
用电钻在顶丝上打眼,取出,但一般成功率很低,建议换中联

网友B:
这个比较麻烦,锯了吧

网友C:
这机器其它地方的螺丝也可能这样,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D:
顶丝强度太高,一般钻头钻不动!

网友E:
施主,你就割了吧。。。。

网友F:
用2.5的钻头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G:
很难搞的

网友H:
原帖由
landtx
于 2010-5-27 08:52 发表
如果定心准的话应该用钨钴钻头打进尾轴,否则顶丝打穿了还是紧的。钻头才几块钱的东西,对技术是个考验。一般有胶的螺丝,需要加热再拧松。

网友I:
和我一样的悲剧

网友J:
切,都在干坏事,别听他们的
我教你,先准备一个内梅花,也就是2MM的那种,是有的,具体是t几我忘了,然后,火攻中联,
烧的烫了,注意别烧过啦,否则就会变成铜色 接着就拿小锤或大点的钳子,把内梅花往顶丝里敲,
敲的时候,注意把中联找个东东垫一下,在空中可没法操作,最好取的只剩尾部
敲几下,感觉紧了就扭吧,保证扭出来,我的经验是 中联既不会变色更不会滑丝,内梅花也不会损坏,NB红红的

网友F:
我的办法是只管取出来,换新的,不然都拿不下来。

网友K:
用拉马试试,把尾轴硬顶出来。

网友L:
我的办法是:
锯断尾轴,

网友M(2010-07-12):
没上面大家说的那么麻烦。只要气机打火机多烧烧,用起子就可以扭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