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52清洗好忘了抹油。。。惨了

楼主(2010-05-27):
各位大虾,我的三爷还有救吗!内部连杆,曲轴生锈。。。。。

网友A:
泡在煤油里面一晚上,第二天用钢丝球蹭几下~~~

网友B:
没事,我的正在服役中

网友C:
其實都不用修了.生鏽了.本來都氧化了一層脫掉.
精度明顯下降
但是要繼續玩也可以.簡單清洗一下.
然後一發動起來就好了

网友D:
:loveliness:都生锈了,没个准了,还是送我了吧!(用WD40好好磨吧)

网友E:
没问题的 不影响 轴承是好的转的顺畅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