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雕刻机遇到困难步进电机达不到预期,现在做不下去了老大们帮我看看步进电机

楼主(2010-05-27):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X轴大概10斤的样子,用的导轨、梯形丝杆都不太好,所以阻力比较大

而且在淘宝上买的二手57步进电机,1公斤重的三洋电机型号是103h7126-0444,比较倒霉有些退磁了,准备扔了。。。。。

现在速度在25转的时候,勉强驱动,看了一下曲线图,估计力矩比较接近1Nm

但是25转我没法干活,我需要300转,才行

我这样算的,看看对不对:
300/60秒*(360度/1.8度)*8细分=5000pps

考虑些余量 ,我大约需要的电机是 1nm 8000pps ,而且必须是57电机,86的根本装不进去,还要低于3A,24v,因为我买的驱动板是3轴一体的

这可怎么办哪?哪去找个这样型号的电机去   还不能太贵,贵了买不起

老大们帮我推荐个合适的电机吧

俺那个奇丑的雕刻机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1072&;extra=&page=5

帮忙找个步进电机吧,先谢谢了。。。。

网友:
57电机连木头都带不动。。。。

我那个雕刻机,光动龙门就有15KG了。照样跑。

楼主:
T型丝杆本来就阻力大,抽屉轨阻力也大

而且第一次做雕刻机,选的是弹簧消回差铜螺母   不动手哪知道这些,现在回不了头了恶

网友A:
和电机没关系,你的驱动 太垃圾了

网友B:
越想省钱越多花钱,实验精神可嘉,恐怕大头来钱都做实验交学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呢?

1604梯形丝杆 铜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机没关系,你的驱动 太垃圾了

3977驱动 是成品盒子具体的工作方式没深究 8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57的不可能带不动吧,你的驱动板一体是什么型号的驱动芯片的,电流输出多大的,另外你的电源的参数是多少呀?

3977驱动 是成品盒子具体的工作方式没深究 8细分

电流是3A的,调整一个电阻测量输出的电压来控制电流大小

电源是上海衡孚的24v 10A开关电源,肯定是正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想省钱越多花钱,实验精神可嘉,恐怕大头来钱都做实验交学费了

电子部分我是按“够用”的想法买的,选的也不算是最便宜东西,但是第一次造机器毕竟没有任何经验

虽然潜水了一段时间,但是论坛里面真正全套要注意的东西不是都能找到

不怨天不怨地,埋头DIY。。。。就算交了学费还是比成品机便宜太多

幅面是1200*450,成品机没个3到5千拿不下来吧,轨和丝杆的价格都比我这整套贵了,谁会去用抽屉轨做成品机?我这钱就省了不少了

木头板并不是省钱的大头,我觉得木头板就够用了

楼主:
驱动的图片在此,这个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老大们帮看看

网友C:
应该不是驱动板的事情,还是没调整好吧?要不就是电机失磁,还有就是驱动电压还是高点好,20多伏特比3---40伏特的力气是相差很大的,我的42电机力气大到都可以把丝杆支架都顶到移位了,更何况57电机。估计还是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驱动板的事情,还是没调整好吧?要不就是电机失磁,还有就是驱动电压还是高点好,20多伏特比3---40伏特的力气是相差很大的,我的42电机力气大到都可以把丝杆支架都顶到移位了,更何况57电机。估计还是没调好 ...

谢谢 !

现在挑步进电机已经晕头了,我要先挑个电机

不行才弄电源电压

实在不行搞毛了上个100w的伺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

现在挑步进电机已经晕头了,我要先挑个电机

不行才弄电源电压

实在不行搞毛了上个100w的伺服去

用手拨一下电机,有一格一格而且有点阻力的,那么电机应该没有失磁,然后检查线圈是否正常,在把驱动电压调高,检查细分情况,再看MACH3里面有没有调整好,一步一步来,调整好跟没有调整好效果相差很大的。

网友:
MACH3的电机设置里面第二项没有设置好的话效果也是相差很大的。设置好了力气很大,设置不好甚至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