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机,请各位前辈解答疑问

楼主(2010-05-27):
本人是新手!现有新西达2212KV1000的
电机
和30A的新西达电调,11伏2200毫安15C理电一个!9050桨,请问按照上面的配置能产生多大的啦力!最大能做翼展多大的飞机,

网友A:
我用2212KV1000 30A电调 11.1V 220毫安20C 450淘汰电池+9047浆 装了架全重600多克 翼展900MM的KT机 动力钢钢滴

网友B:
800克拉力,可以做翼展900mm-1200mm的飞机,重量1000克以内

网友C:
翼展要大于800mm,不然反扭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