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上的大球球松了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0-05-27):
机子炸过几次后,十字盘上的大球球松了,它与含球的塑料件前后左右都有比较大的虚位。。。请问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啊?

网友:
大球球是什么? 球头? 鱼眼? 建议上图

网友:
在球头上均匀的涂上502胶水就行啦

网友:
鱼眼可以换的

网友:
lz说得应该是眼球

楼主:
不知是什么专业名词,应该叫“鱼眼”吧

网友A:
LZ说的其实是那个包着眼球轴承的尼龙圈烂了  GL的就是尼龙的   好像有单独卖的 不过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其实是那个包着眼球轴承的尼龙圈烂了  GL的就是尼龙的   好像有单独卖的 不过不好换~~~

那尼龙圈烂就没烂,只是炸机时给撑大了 。。。涂502在鱼眼上临时顶用一下,可行吗?

网友(2011-06-30):
实在不行,临时可以拿小孩子的塑料玩具球,剪一圈大小差不多合适的先垫着。

网友:
这个还是换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