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h里 步进电机的设置

楼主(2010-05-27):
mach里 步进电机步数的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呢?是每秒前进1mm为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使用说明里说的公式是“步数=圈数*每圈的脉冲数”我的步进电机是200个脉冲一圈,丝杠螺距是4mm,我设置的细分是1/16,就是说让步进电机转一圈要3200个脉冲,也就是说3200个脉冲前进4mm,那设置每秒前进多少距离为多少为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每秒前进1mm是么?

网友:
YES      单位mm的脉冲数

网友:
一秒钟前进多少毫米那是速度,和每单位的步数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每秒前进1mm是么?

看错了   step per 是 800   速度设置   在后面的框里 单位是   mm/分种      还有加速度 你设置好以后会有一条曲线  不要让它太陡    具体是多少看你步进电机的特性了

楼主:
哦,谢谢给位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