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那种山寨的250精度做工不错

楼主(2010-05-27):
现在淘宝上有很多250山寨版,已经入手说说看那种山寨精度做工好
先前入过skya的250山寨,皮带不行,不是一体化球头,尾旋翼控制臂不行,碳纤机身做工马马虎虎

网友:
skya的横轴太脆,我以前射过浆,后来用了卡瓦的横轴不会断,飞越的250横轴以前用过也是太脆,现在不知怎么样了,skya的主轴,尾轴的刚性不错,一般小炸不会弯,卡瓦,飞越主轴尾轴很容易就弯,现在不玩250jj了
skya的皮带很差的,我改了卡瓦250 的皮带,就是火狐200一样的皮带,这个皮带长一些,需要连同尾管一起换成卡瓦的才可以

网友:
 如果一定要买SZ机机还是买YT吧~

网友:
可能飞跃的好些,  图省心250这种小机还是上YT的好。

楼主:
没有很多米呀,再说买yt的摔了很心疼地

网友A:
进了一套ALZRC的旋翼头总成感觉比飞越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了一套ALZRC的旋翼头总成感觉比飞越好得多

对了 ALZRC 的250是se版的, 期待小白鼠实验。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ALZ 450尾巴,能滑丝的都滑了,感觉很不好,于是不敢ALZ金属带孔的件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网友:
可能cx250 or exi250的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ALZ 450尾巴,能滑丝的都滑了,感觉很不好,于是不敢ALZ金属带孔的件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就用的ALZ的   我到没花丝   不过N次螺丝断在洞里出不来……

网友:
曾经有过卡瓦的250 那个精度并不好,害得装机都没完成就便宜出了。目前装的200  感觉都比250的好很多

网友:
250国内山寨被我玩遍,还是买YT250吧。 250这个级别的还只有YT250的原装货可以了,山寨的都不争气

楼主:
那种更接近yt的品质呢?纠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