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mini182

楼主(2010-05-27):
我觉得mini182的专用桨太贵了,问一下老鸟有其他桨可以用吗?5030? 6030?
电机AX-2008-KV不知道
在这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93961688

网友A:
原装桨就是兴耀华的6×3电动桨,直接去淘宝上搜“EMP 桨”。不过价钱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桨就是兴耀华的6×3电动桨,直接去淘宝上搜“EMP 桨”。不过价钱也不便宜。

太贵了,就是想也没有其他桨可以用的,便宜点。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67016652

请问各路高手这个行不行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仿EMP的。不过EMP原厂的怎么涨价了?以前我买5×5的桨也就4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