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雾水了,临睡发个帖求助。

楼主(2010-05-27):
各位大家好,前一段时间,将自己尘封了近3年的亚拓450X 小暴龙再次飞来起来,换手后悬停阶段。后因莫名进入炸鸡怪圈,一周内连炸带修3个循环,几近崩溃,最后一次又炸,结果配件全部炸光了。接下来一边等配件,一边模拟器度日。顺便在坛子里学了油门/螺距的调整方法,将悬停油门调至3/4处。
昨天鸡鸡修好,爽飞两块电,因之前的惨炸因素,格外小心,悬停还仅限对尾,全身而退,信心逐渐恢复。
今天,面临了新问题了,用了好几年的动力套装,今天不知道怎么了,第一块电还好好的飞完,就是感觉电机烫了很多。没在意,就是在空调出风口用冷风冷却,换电准备继续飞,电调通电自检完毕后,推油门,大桨抖了抖,转不起来了。将鸡鸡断电,重新连接,发现电调自检唱歌的声音明显降低且偶尔伴随沙哑,这种情况下,推油门仍然无力。在休息会儿,再次通电,歌声嘹亮,但唱完推油,还是软弱无力,同时开始沙哑唱歌。看来是搞不清楚了,草草收场。
唉,一个人飞好困难啊,遇到点问题就得回来趴论坛,就是喜欢这个东西,还老是被打击。希望各位高手帮帮我,是不是要换动力套装了,俺知道自己东西很老,可原来一直能用啊!况且每次通电还有反应,就是不强烈,难道跟我设置的油门、螺距曲线有关?
我用的06年买的好盈25A电调,和西尔科技的电机,现在估计没有人用了,但那个时候很火的。
下面是俺参照的螺距油门曲线: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桨角
0%                         0                   -3°
25%                      45                   0°
50%                      65                   3°
75%                      80                   6°
100%                   100                 10°
感谢您的浏览,欢迎您的赐教,也许我的鸡鸡很烂,也许我的问题很菜,拍过之余请赐教,谢谢!

网友:
检查电机电源线,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这问题,后来发觉电机线有根松了

网友:
有可能烧绕组了,用数字表量量绕组阻值吧。

网友:
450X轻,你的转速高的有点过分,建议悬停在60%,螺距5,油门线性。

网友:
电调现在都用40A的了,换个大点的试一试!

网友:
螺距太小了   第一点 -2      第三点5.5或6    第五点10或11
建议lz 用排除法
把电机搭配其他电调尝试
把电调搭配其他电机尝试

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A:
补充: 电机在没有负载 或负载小的情况下 发热时很大的 lz的悬停螺距是3度 电机必须达到很高的转数才能悬停 建议修改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 电机在没有负载 或负载小的情况下 发热时很大的 lz的悬停螺距是3度 电机必须达到很高的转数才能悬停 建议修改螺距

我后来想想电机发热比原来的厉害,跟您分析的原因很贴切,估计是悬停的转速很高了。
至于电机还是电调的故障,有可能是高温引起的故障,估计是要换装备了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