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50碰到问题了,请教了!

楼主(2010-05-27):
我的250用GM730+922,起飞后能锁尾,我是美国手能单手操控,要是动一下方向杆就不对了,尾巴左右抖动,过2秒钟不去动方向杆又能稳定下来不抖了!

网友A:
专坐沙发。随便顶下。

网友:
是不是机身震动太大 我的250也是 尾巴震动厉害 降低感度试试

楼主:
都试过了降感度,缩进一个摇臂孔,把推杆弄的很滑,把舵螺仪在加个海棉垫,还是不行,起飞能锁住 ,动一下方向摇杆尾吧就左右狂抖几下,不动方向杆就不抖了,在动一下又狂抖几下,根本没法转方向,!

网友B:
看看会不会是哪个螺钉松了~~~~~

楼主:
现在多试了几下发现不光打方向尾巴左右抖,猛打油门也左右抖!这个怎么弄啊!请高手帮帮忙了!

楼主:
搞好了,把电调放到最前面就是电池下面,把接收放到最后面离电机尽量远,现在好多了,基本没有摆尾,甩尾了,就是尾桨还有点虚位,呵呵能飞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