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看了好几个帖子,都强调横轴上要涂润滑脂?

楼主(2010-05-27):
为什么呢?
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金属与塑料的么擦 pV值高
要减小p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与塑料的么擦 pV值高
要减小pv值

哪里会有金属和塑料的摩擦?

网友B:
问楼主   横轴和o圈··分别是什么材料???

网友:
金属与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楼主   横轴和o圈··分别是什么材料???

但是在转动时,横轴垫圈和O圈本来就是可以不动的啊,桨夹轴承在运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在转动时,横轴垫圈和O圈本来就是可以不动的啊,桨夹轴承在运动啊!

不加润滑脂,插都插不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润滑脂,插都插不进去的

正解啊   就像活塞运动

网友:
LZ大概记错了,是尾轴一定要上润滑的吧。

网友:
前几天是有人说要横轴加润滑脂,我感觉目的就是按装的时候好插。

网友:
此话题有点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在转动时,横轴垫圈和O圈本来就是可以不动的啊,桨夹轴承在运动啊!

你这一说,我开始一想对呀,后来一想 不对呀,既然插进去不动的话
干嘛要设计个O圈呢,干嘛不整全金属再上个顶丝咬丝呢,看来还是要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一说,我开始一想对呀,后来一想 不对呀,既然插进去不动的话
干嘛要设计个O圈呢,干嘛不整全金属再上个顶丝咬丝呢,看来还是要动的

那个O圈起到挥舞绞的作用,必须得可以动。
为了使大桨不产生颤振,并补偿左右的升力不均匀和减少桨叶的疲劳,桨叶可以垂直于旋翼平面上下挥舞,除了挥舞铰还有摆振铰,为了减少桨叶的轴
向颤振的,真机是一个带阻尼的铰链机构,新一代的直升机基本都采用了无轴承式铰接,取消了独立的挥舞铰与摆振铰,功能由桨叶根部的柔性元件的
变形来实现,因为现代的直升机大桨差不多都是复合材料,刚性比较好,形变比老式的箱形结构金属旋翼小很多,这就跟模型的横轴橡胶圈起到同样的
作用了。
O圈是易损件,30~50个起落就必须更换,不然胶圈老化横轴就啃中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O圈起到挥舞绞的作用,必须得可以动。
为了使大桨不产生颤振,并补偿左右的升力不均匀和减少桨叶的疲劳,桨叶可以垂直于旋翼平面上下挥舞,除了挥舞铰还有摆振铰,为了减少桨叶的轴
向颤振的,真机是一个带 ...

真正的高手啊!!!佩服!!!

网友:
挥舞铰的作用不过是让直升机可以接近水平悬停而已,没有的话就必须侧倾
但是3D型特技直升机挥舞角度越大,
会使得被侧风吹到的时候螺距变化越大
所以特技型的直升机的O圈要硬一点好

网友:
align 450 sport 的按装说明书上怎么没有写这个呢?

网友:
最好不要擦,要是在外面飞沾上灰之后,磨损更大,在开式机构(就是传动部分不是密封容腔,汽车的变速箱就是密封容腔,是闭式机构)研磨磨损占零件损失的绝大部分

网友:
擦还是不擦,is realy a question!

网友:
擦还是不擦

网友F:
我认为不能上润滑脂,O圈不是耐油橡胶,接触到油几天就会发胀

网友G:
O-RING当然不能上矿物油脂,用锂基脂或者硅油。

网友H:
500就上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