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车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我想车个 28*1.5 的公制螺纹。
有一根 32 内径 26 mm 的 管子。 里面应该车内圆 到 26yue4ri 再开始车马? 我没有车刀 26yue4ri, 而直接从26内径的时候试着每次纵向退过0.5mm 一次,第5次的时候 也就是三角螺纹顶点内径到28.5mm 的时候 三角螺纹已经有点样子了。
但是 我想知道 一共走多少纵向量 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拿牙模靠靠就知道 最好拿丝锥再搞他一下,

楼主:
网上查了狠多,乱哄哄的,
有说 0.6495*p
有的说 1.0825*p
如果 M28 *1.5 内螺纹 车深度 1.0825*1.5 约等于 1.6 那我是车过头 0.9 了, 车进1.6 的时候 三角形的顶部还是很宽的。。。。。 这个怎么搞啊,,,,晕了。

网友B:
楼主兄弟还是买本车床方面的书看下吧,想对你说但几句话也说不清楚。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问题你都无法解决的话,我劝你还是别自己做50了。不如搞个金卡会员买个套件算了。

网友A:
LZ还真是个书呆子 车点罗纹还照般书上的。像你这样10年也车不出一条能用的丝。
深度合适以后小刀架给进一点车薄它不就得了。都说叫你买个牙模了。

网友B:
也是的啊,看书是知道原理,然后多练练手不就行了吗?

网友C:
看书是必须的,查查小径,算好进刀深度,对好正确的车刀角度。。。。。。

网友D:
车到28.5是正解。我车过不会错的

网友E:
内孔车1刀到26.5,大径攻丝到28.3上下10丝左右。
第一刀0.8
第二刀0.6
第三刀0.4
第四刀0.16
第五刀精修,走第四刀的量。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楼上说的正确看样子干过

楼主:
谢谢 11楼的机械手兄弟 。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