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下怎么G4不能用呀?

楼主(2010-05-27):
原来一直用的XP 最近买了个本本是WIN7系统 可装上G4 不能运行呀 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帮忙解决下。已经研究2天了,真的要改回XP么?其他的
模拟器
有支持WIN7的么 比如凤凰?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A:
确实不能用,因为G4和win7不兼容,我现在都是用一块老硬盘,就装个XP和G4,什么都不装,想玩模拟器的时候打开机箱换个把硬盘线换上,开机,玩G4,完事后再换回来,没辙啊!~

网友B:
偶的可以。

网友C:
 我的WIN7可以玩G4

网友D:
我在WIN7下,装G4玩得非常爽。
把出错的信息写出来,难说我可以帮帮你

网友E:
win7+G4.5爽飞中!

网友F:
我的也可以的吗

网友G:
原帖由
天涯明月刀
于 2010-5-28 03:25 发表
win7+G4.5爽飞中!

网友H(2010-12-27):
请问高手如何安装的

网友I:
我的WIN7和G4也不冲突,正常安装,你那边提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