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混控调整

楼主(2010-05-27):
小弟刚入的450pro,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在改变副翼(alieron)或升降(elevator)舵量时,用手慢慢旋转大桨会发现:”大桨”的螺距在一周的某个位置会突变一次,其他位置不变,不同的副翼量或升降量,大桨螺距改变位置也会变化,有点跟副翼状态类似,俺想知道是不是混控没调好,或者就是如此?如果是问题的话如何调整呢?谢了。个人感觉打副翼或升降的时候如果大桨螺距变化了应该是个问题(这又不是3G)。

另外给跟我一样的新手一点提醒:莫让球头变成球头刀啊,我电直上有个球头安装上球头扣后感觉很不滑顺,一卡一卡的,开始没在意飞了几次,后来换配件时候仔细检查发金属的球头上面有个位置有很深的刻伤,因此当球头扣在球头上转动的时候,球头上的划伤会使球头扣内部损坏,造成危险,希望大家仔细检查吧。

网友:
正确的。。。传说中的贝尔希拉混控是也。。。

楼主:
哦,是这样啊,这样就不用担心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