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遥控的选择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0-05-27):
为什么网上天8都1000多?我看的专卖店的天8才800多
WFT08S
8通道2.4G遥控设备 1200多
WFT08
8通道2.4G遥控设备 1088
天地飞8通道中文显示遥控设备
800多(这是说明频段:2.400GHz-2.4835GHz、35MHZ、36MHz、40MHz、41MHz、72MHz 、75MHz发射功率:≤100mW(2.4GHz) ≤750mW(35MHz-75MHz) 编码方式:PPM/PCM )
以上3款,有什么区别么?天8比天6,除了通道以外,还多什么功能?给点意见,我要买了。
还有分辨率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第一个2.4g 4096分辨率的
第二个2.4g 1024分辨率的
第三个非2.4g 1024分辨率的
另:8比6功能多太多了。。。

网友B:
天地飞8通道中文显示遥控设备 800多的不是2.4G的
是普通频率的,如35MHZ、36MHz、40MHz、41MHz、72MHz 、75MHz
所以价格便宜点
4096的分辨率针对高速数码舵机做非常精确的动作才有用,分辨率越高,控制的也就越细腻。普通飞行1024分辨率就够了。
天8比天6,除了通道以外,还多什么功能?:有液晶显示器,可以调节各种飞行参数,很使用的。
建议:米多,买WFT08S,米少买WFT08
一个人飞,买普通频率的,多人在一起飞,买2.4G的。
但现在2.4G的好象是个潮流,你自己决定吧。

网友C:
快买天8s吧 现在购买多送一个接收呢

网友D:
刚人了天8 72M的,感觉挺好的,比天6的好好多,最重要是调机方便,特别是调电直时.
但遥杆手感比KDS的差点(我只用过KDS的控)

网友E:
我用的也是天8S 2。4G 不错

网友F:
2楼正解!
我是天地飞的托……

网友F:
对了忘记说了
环球飞的MD520配T8 2.4 1024才1188哦,相当于买遥控送飞机
超值!有空搜下淘宝

网友G:
我的也是天8S~!
我买了一个天8S的,加锂电充电电池一共:1330元,,控的价格是:1250元,,我新手一个,买来也就是飞飞娜娜,,还不知道怎么用它呢,,说明书没有,,只有一个盘,,我两台电脑的光驱都坏了,,也看不成,,商家发给我一个,,被我搞到哪个盘都忘记了,,懒得找,, 自己乱翻一下算咯!!

网友H:
在问些基础问题的情况下,建议多搜下贴子。不然会让有心帮助你的人无从下手。

网友I:
 我个人支持8S~~才差百来元~分辨率就不同!长期飞还是值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