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内丝尾桨夹问题。

楼主(2010-05-27):
新买的尾桨夹。内丝的那种。螺丝使劲上紧的话。变距变不动!上松一点,多打点螺丝胶。居然调机的时候螺丝就松了。更别说上天了。。纠结了。这个到底怎么用。谁给支个招??以前用的EDI的尾桨夹,外丝的,那叫一个放心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螺丝胶哦。上胶后,记得一下拧到位,别反复的拧进拧出,拧好后,静放十来分钟来动它,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我是螺丝胶上得太多,螺丝再也取不不下来,炸鸡后轴承换不了,只有报废了。

网友:
.
正宗的乐泰262.50ML装。还是高强度。

网友C:
上胶后拧到合适的位置然后等上一会 就好了

网友D:
螺丝上得再紧也不会转不动,多半是中联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