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焊接该采用哪种电极?

楼主(2010-05-27):
电机的碳刷引线和碳刷架的焊接,该如何焊接?

网友A:
点焊....推倒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焊....推倒沙发

呵呵,好象是电阻焊的,
这么多根细铜丝个人觉得是钎焊好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功率电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可能的话用丝锥在电机架上打两个3mm小孔,用螺丝把铜片和碳刷引线带在电机架上比较牢固

网友:
锡焊即可。

网友:
最好用点焊,如用锡焊就用6楼的方法保险些,以防大功率时电刷产生的高温将焊锡融化造成开路。

网友:
电阻压焊

网友:
如果焊锡也融化了,那转子早烧了

网友:
储能电阻焊

楼主:
锡焊是我现在用的,麻烦,而且不耐高温----当然也有好处,保护电机,电机不容易烧
用点焊的方法不可以焊接吗?有没有哪位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网友:
都不对  这个焊接金属叫超声焊。专焊电器小零件

网友:
12V 电瓶充到大容量电容上再短路焊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