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直升机几个舵机连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求救高手,我的直升机是120度 3舵机控制斜盘的,我的是JR接收机,看说明书上,几个通道分别是THRO油门,AILE副翼,ELEV升降,RUDD尾舵,比如我从尾部看斜盘,分别是前面左右两个舵机,后面一个,然后下面还有油门舵机和尾舵机,请问这几个舵机分别接在接收机的那些通道上?

楼主:
补充

接收机上还有GEAR收脚,AUX1旋距动作,AUX2陀螺仪感度切换等通道

网友:
机头
6  1

4,5

1升降  2接副翼  3油门 4方向 5感度 6螺距

网友:
学会论坛的搜索功能,不要上来就问。老鸟也是这样教我的。

楼主:
ppdjl

哈哈你也上了阿兵的当啊~?我们同命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也上了阿兵的当啊~?我们同命相连。。。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