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用PCM的遥控器玩转模拟器?

楼主(2010-05-27):
据说遥控器ppm才能玩目前几种通用的模拟器!我的遥控是PCM的 还没有什么转换开关或者按钮 如何才能上模拟器呢?

求教了

楼主:
设置步骤:首先将遥控器调至PPM模式,因为一般真直升机中设置的都是PCM模式,举列:ESKY目前直升机遥控器是PPM制式,所以ESKY遥控器在玩模拟器和真直升机时,均不需调试遥控器中的模式;天地飞遥控器一般用在真直升机上是PCM模式,所以在玩模拟器时,需将模式调为PPM,FT06-C遥控是将右下角从左至右数第一个小开关往上拔即为PPM模式;天地飞八通、九通遥控器,FUTABA 6EX遥控器等是进入模式菜单后将PCM改为PPM后即可玩模拟器;如遇2.4G遥控器,则将模式菜单中的"3-S"改为"1-S"即可。
特别注意的是:玩真机时一定要调回原来模式,否则无法玩真直升机。

这是随便一个卖模拟器店里复制过来的!大家参考!

网友A:
自问自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问自答?

明显没看懂我问和补充得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