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没了双桨 飞上几秒又有了?

楼主(2010-05-27):
为什么调没了双桨 飞上几秒又有了? 郁闷啊!!! 谁给解释一虾下

网友A:
是否是桨过软?

楼主:
低速没有高速有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烦恼! 头痛中

网友:
偶有时候也为此纠结

网友:
偶有时候也为此纠结,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C:
旋翼头SF臂松了,或是横轴弯了

网友D:
如果不是横轴轴承磨损产生虚位建议有这种情况的模友回去好好检查斜盘以上的那一堆东西的镙丝与球头是否松动,打胶上紧。

楼主:
5个起落的飞跃398皮带PRO。。。。。。便宜的结果。。

网友E:
1桨翘曲
2悬翼头螺丝松了
如果是新鸡那螺丝松了的机会很大

网友B:
我的 一点虚位都没有,还是一样有双将

网友F:
旋翼头初始状态没调好,以前也有,中立点调完美了之后再没有过